菜鸟USB驱动问题

楼主(2007-05-24):
1小弟最近看了一些关于USB驱动的书,在写驱动的时候,经常要写一个PNP(即插即用的例程),我有点想不通既然USB主机在未装驱动时就能够识别,那为何还要在驱动中写PNP的和序(其中有一些获取描述符的例程)?
2例程IoCompletion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A:
我来乱说

1.pnp即插即用不是热插拔。它的意义是不用特别重写软件,而只是重新启动或者安装就可以支持新硬件。

2.不知道

网友B:
主机只负责枚举设备,而不负责数据流,数据要由驱动程序提供

所以你写的驱动程序就负责一些基本的控制以及数据通信。

IoCompletion是IO处理完成时的操作.

网友C:
我也准备3个月后做USB菜鸟~~~

现在没办法,只好先用并口~~~因为到底用了20多年了~~~

也很想玩玩USB,可惜实在是倒塌地没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