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DM的问题

楼主(2007-05-27):
DM, ev, TI, vr, ov
KeInitializeEvent(&pdx->evRemove,Notification,FALSE)是什么意思?
不是我没查MSDN是实在看不懂
其中evRemove的类型是KEVENT

网友A:
根据你之前问PnP的帖子,估计是在撤出设备时不必向它的上

否则要通知它的上一级驱动。

网友B:
初始化事件为FALSE状态

    可能你对WDM的过长的变量命名不适应,例如:
    s = a + b ;

    如果写成WDM风格就是:
    SumOfTwoVariable = TheFirstVariable + TheSecondVariable ;

    其实这两种写法完全一样,都是求两个变量的和,只不过WDM中的变量名有些长罢了,一旦适应这种长长的写法就不会困惑了。

  VOID
  KeInitializeEvent(
    IN PRKEVENT  Event,
    IN EVENT_TYPE  Type,
    IN BOOLEAN  State
    );

    参数:
    Event    事件对象的指针,由调用者提供存储空间
    Type     事件类型,取值为NotificationEvent 或 SynchronizationEvent
    State    初始状态,取值为TRUE或FALSE

    pdx是设备扩展(Device Extension)指针,由用户自己定义,里面包含了一个evRemove变量,它的类型是KEVENT(内核事件类型)。

    这句话的意思是:初始化Notification类型的事件变量evRemove的初始状态为FL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