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异现象求解??关于pci采集卡驱动!

楼主(2007-05-27):
使用的接口芯片是S5933,曾有做过成功的卡及驱动!
新做的卡在一台电脑(甲)运行没有问题,另一台(乙)成功运行过10来天,之后有死机现象,重装系统后一运行就死机,将采样点数改小,不死了.
在 华硕P5VDX-1主板的电脑上驱动装到最后即冲突蓝屏!
都是XP系统,出现以上现象清高手指点迷津,给点解决的办**

网友A(2007-07-17):
用老一点的主板

或者计算一下上电load时间,太新主板启动时总线时序与过去不一样(有的启动时间太快了,PCI板子还没有准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