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标准C编程,关于数组定义的问题

楼主(2007-05-28):
菜鸟请问,以下两种定义数组元素个数的方法可不可行?
1#
void test(int X,int Y)
{
    unsigned char data[X*Y];
.....}

2#
#define a 2
#define b 3
void test(int X,int Y)
{
    unsigned char data[a*b];
.....}

谢谢解答!

网友A:
re

问题1#是C99的标准规定的,叫“动态数组”,现在的大部分编译器都不支持这个特性

问题2#在C89/C90标准中就有,常见的编译器都支持

网友B:
1不行

动态分配内存使用malloc(),free().在heap里面分配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解答!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