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请教问题:led显示不稳定,电路没问题,请高人指点

楼主(2007-06-06):
电路部分没问题,这段程序之前跑没问题,显示都正常,后来突然就不正常,LED部分开始跳跃显示不正确的数字,极不稳定,怀疑是程序部分有问题,电路部分图片已经上传
#include<at89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t=P3^0;  //定义通信端口
sbit oe=P3^1;
sbit eoc=P3^2;
float getdata;
uint ad_data1,ad_data2,ad_data3;
uchar led_data[]={0x5f,0x0a,0x9d,0x9e,0xca,0xd6,0xd7,0x1a,0xdf,0xda,0x80,0x75,0x4f,0xd9,0xc7,0xda,0x00}; //数码管显示段码0~9、-、C、U、P、B、无
void delaynms(uint x); //可获得1ms的整数n倍延时时间的延时程序
uchar td[]={0x07,0x0b,0x0d,0x0e,0x0f}; //数码管通道选择,将数码管反向显示,便于显示℃符号
void display(); //显示程序
void ad0809(); //芯片启动程序
void display()
{
  uchar a;
  if(getdata*49/25-273>=0)
  {
     ad_data1=(uint)(getdata*49/25-273)/100; //百位
     ad_data2=((uint)(getdata*49/25-273)%100)/10; //十位
     ad_data3=(((uint)(getdata*49/25-273)%100)%10); //个位
   }
   else
   {
      ad_data1=10; //百位
      ad_data2=((uint)(273-getdata*49/25)%100)/10; //十位
      ad_data3=(((uint)(273-getdata*49/25)%100)%10); //个位
    }
  for(a=0;a<200;a++)
   {
    P1=led_data[ad_data1];
    if(ad_data1==0||(ad_data1==0&&ad_data2==0&&ad_data3==0))P2=td[4];//避免显示-00
    else             P2=td[0];
    delaynms(3);
    P1=led_data[ad_data2];
    if(ad_data2==0) P2=td[4];
    else            P2=td[1];
    delaynms(3);
    P1=led_data[ad_data3];
    P2=td[2];
    delaynms(3);
    P1=led_data[11];
    P2=td[3];
    delaynms(3);
    }
}
void delaynms(uint x)
{
    uchar i;
    while(x-->0)
    {
        for(i=0;i<125;i++)
        {;}
    }
}

void ad0809()
{
    oe=0; //输出数据线呈高阻状态,以下三条指令启动AD0809
    st=0; //开始进行AD转换
    P3=P3&0x0F;//写入通道号
    st=1; //所有内部寄存器清零
    st=0; //开始进行AD转换
    delaynms(1);
    while(!eoc); //等待转换结束,当EOC为高电平时,表明转换结束
    oe=1; //输出转换等到的数据
    getdata=P0; //取出读得的数据
    oe=0; //三态输出锁存器OE为低电平
}

void main()
{
    P1=0x00;
    while(1)
    {
        ad0809(); //调AD0809启动程序
        display();
    }

不稳定:比如应该显示是26℃,他一会儿显示26℃,一会儿又显示48℃,一会儿又显示34℃,没有什么规律,来回跳跃显示多个数据,有时还是负值
采用的是动态扫描方法来实现对所有LED的显示驱动

网友A:
慎用浮点数

网友B:
如何不稳定,动态静态?注意关断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