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1581可以驱动U盘么

楼主(2007-06-06):
有哪位高手知道isp1581可以驱动U盘么?
非常感谢!

网友A:
查了下,这个只是接口器件啊。

需要外挂处理器。或者说处理器带isp1581。

楼主:
Thank you!

谢谢!
它是不带控制器内核,但如果在DSP的控制下可以接U盘么?

网友A:
得选择一个支持host的。

网友B:
说老实话,只为了使用U盘在单片机上做USB Host划不来

使用U盘无非是方便与PC传递数据,做个SD的读卡模块要比做USB Host简单的多;在PC端一个SD读卡器价格十分便宜。何必非要费半天牛劲搞什么USB Host?

楼主:
呵呵!

呵呵!我也不想呀,只不过是以前师兄的设计的板子,没有调呢,就毕业了,就留给我了,该板子中要用USB通信跟数据的存储,用的是ISP1581控制芯片,但他没接ATA,我又不知道该芯片能否接U盘,因为要存储的数据量会很大,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存储数据。愁呀,谢谢各位帮忙提意见呀!

楼主:
usb host 与usb device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呀?

请问一下,usb host 与usb device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呀?

网友C:
host是主机,device是设备。

电脑是主机,U盘,USB鼠标,键盘等都是设备。 只有主机跟设备之间才能通信,而设备跟设备,主机跟主机之间无法通信。一台主机通过集线器可以接多台设备。

楼主:
谢谢!

谢谢 !
明白了,看来板子得重新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