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BMp文件时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7-06-08):
8bit灰度图,写入色彩表的时候,总是会在第0x0A个色彩数据处写入0x0D:
本来是0x0A 0x0A 0x0A 0x00数据,它总是给我写成是0x0D 0x0A 0x0D 0x0A 0x0D 0x0A 0x00,活生生的给我加了3个byte,请问原因或解决方法?

    FILE *pFile=fopen("open.bmp","a");//打开文件
    fwrite(PBITMAPFILEHEADER,1,14,pFile);//写入文件头
//    fflush(pFile);
    fwrite(PBITMAPINFOHEADER,1,40,pFile);//写入信息头
//    fflush(pFile);
    fwrite(PixelCol,4,256,pFile);//写入彩色表
//    fflush(pFile);
    fwrite(PicData,640,480,pFile);//写入图片数据
    fclose(pFile);//结束文件

楼主:
忘了说了

编译环境VC++6.0,MFC框架程序

网友A:
要用二进制类型打开文件,不能用文本类型

fopen的第二个参数mode要用b而不能用t,具体用法查查文档吧,我也记不清了。

或者用OpenFile, ReadFile, WriteFile;

再简单点用open,read, write

当然CFile最省事!

网友B:
自动补齐回车换行

恰好0d 0a.
该是有些系统会这样,有些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