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XP系统用DELPHI来操作并口,急?

楼主(2007-06-16):
(无正文)

楼主:
找到了,老外的网站上有IO.DLL,直接调用

网友A:
叫WinIO2.0

可以用VC/VB/DELPHI调用现有的库函数.

网友B(2007-08-19):
GiveIO.sys

有源程序的。
你可以把源码改改,再加上自动检测和安装驱动的程序。

我用BCB做过。Delphi应该差不多。

网友C:
最好别在xp下操作硬件接口

xp是个人桌面办公系统,操作串口、并口之类的不太合适,最好是2000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