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fine CRUDE_HACK( y, z ) y##__##z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7-03):
(无正文)

网友A:
宏定义比较奇怪时候,

找到一个宏所在,实际替换一次就明白了。

网友B:
应该这样子

 #define CRUDE_HACK( y, z )  y##__##z
 #define CRUDE_HACK_B( y, z )  y#__#z

调用:
CRUDE_HACK(a,b)   ---->  a__b
CRUDE_HACK_B("a",b) ----> "ab"

网友B:
呵呵,CRUDE_HACK_B定义错了

上面CRUDE_HACK_B定义错了,应该为:
#define CRUDE_HACK_B( y, z )  y#z

网友A:
这个是编译器特性自己支持的吗?

网友C:
MSDN上有...好象是防止宏定义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