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圈圈兄!

楼主(2007-07-10):
 请问USB键盘等USB设备主机是怎么识别的? USB键盘中需要一个USB控制器吗?USB设备中需要存储有一设备信息供主机读取吗?还是全部由主机来完成识别、驱动?

网友A:
圈圈还在蹲坑,我先冒充回答一下。

键盘需要一个usb的从端(client),主机上面是主端(host)。
usb设备需要存储设备信息供主机识别,如设备类型等等的信息。

楼主:
还有问题

那USB键盘和USB鼠标的信息存在哪里?

网友B:
USB键盘的信息存在键盘里,USB鼠标的信息存在鼠标里

LZ问这样的问题说明你是一点书都没有看,跑到这里科普来了,但愿碰到坏心人,专门培养你的懒惰。

网友C:
存储在里面的芯片里边

楼主:
回5楼

是吗,
这么简单? 我是找不到相关的书,你可否介绍几本来看看,呵

圈圈兄:ps/2的键盘转usb键盘,好像并不需要改变键盘里的结构,

网友C:
那个存储在转换器里面的芯片中

网友B:
http://www.usb.org/developers

<H2>Documents</H2>
Download the most current revision of the USB spec, conference presentations (1998 to 2002), whitepapers, and compliance workshop checklists.

网友D:
路过,第一次发贴,嘿嘿.

楼主:
呵,中国的盗版无处不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