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个什么错误?

楼主(2007-07-19):
BUILD信息:
dd.cpp
Linking...
dd.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InternetOpenW referenced in function _WinMain
emulatorDbg/dd.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1 unresolved externals
Error executing link.exe.

原代码中加入了这几句话就变成这样了:
HINTERNET hHttpOpen = NULL;
hHttpOpen = InternetOpen(_T("Example Agent:"),
  INTERNET_OPEN_TYPE_DIRECT,
  NULL, // no proxy
  NULL, // no bypass addresses
  0);   // no flags

楼主:
EVC下

哎,一模一样的源程序啊,敲上去都不行。

楼主:
头文件已经加载进去 wininet.h

ai

楼主:
冷淡的论坛

终于解决了,谁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就这么解决:
#include   <Wininet.h>
#pragma   comment(lib,"Wininet")
以后再也不来这里发帖了,一点帮助也没有。

网友A:
自己菜还怪别人。

自己菜还怪别人。你19日发的帖子,20号就怪别人不给你答案。你也太强了。我想没人欠你啥,只是大家比较热心帮助你,但不是义务和责任。你要清楚这一点。另外,看看你问的是什么问题吧。我想,用过VC一个月以上的人应该知道是找不到实现库,加进去即可。入门的时候不要太虚浮。

楼主:
to:yuanjian79

哥们,我是纯硬件出身,确实没用过VC,没你那么牛,问这种问题也是没办法,本以为加入头文件就可以了。最后还是自己查资料解决的,但是作为初学者,问这种问题不为过吧???!!!!!之后用GOOGLE我发现问这种问题不占少数,认为自己会的问题就瞧不起不会的人是自卑过后的报复别人的心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