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并口卡的问题。 谢谢

楼主(2007-07-20):
我用的计算机上没有并口,加了一块并口卡。我用双龙的SLISP下载程序。找不到并口。因为我的并口地址不是默认的0X378。我用的操作系统是WINXP。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2007-09-25):
楼上的用易容术

装扮HotPower大叔,小心他来了切你XX

网友B(2009-11-04):
没有办法解决。如果是台式机的PCI插槽倒是有办法,但是那个卡很贵,如果是PCI express接口的就没有办法
笔记本 expresscard 串并口一体卡 原理图和PCB下载

http://www.51eebbs.com/viewthrea ... p;page=1&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