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high or 电圈 or others 回答

楼主(2007-07-20):
(无正文)

楼主:
我这里有个职高的考试题目

海峡对岸的,有点儿难

就是给你一堆数字ic,gal,数码管,电路板,编程器,焊接工具等,当场做一个debug卡来。

网友A:
在赛格修电脑的那里见过人用

80h是总线上读的吧,

我猜,lpt口能读是不是bios另外加了驱动,读出后送到lpt。

----
没接触过这个东西。

网友B:
没用过,瞎猜!

  传统的Debug卡就是用80X86将数据写到80H地址执行IO输出进行译码显示即可,这LPT口Debug个人认为也就是将送往80H的内容重复送到LPT口地址(0378H)并口Debug卡完成译码显示功能,没有什么难度的。

网友C:
other拒绝回答

网友D:
要做东西首先要给资料,没资料没法做。

网友E:
other不想回答

网友F:
同意4楼的办法!另一种解释是。。。

另一种解释是现代的BIOS不但在地址80H输出诊断信息,还以某种格式通过25针的LPT口输出诊断信息,我们需要知道它的数据格式才能知道如何做这个Debug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