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请大家研究(调不出来)

楼主(2007-08-10):
第一次做电机驱动,出了很多状况,请大家帮忙啊!!!
我在P2.0~P2.7上接了发光二极管!在没接步进电机的时候,发光管正常点亮,熄灭!在接上步进电机后,发光管就停在一个状态了,电机就转一个角度~(P2.2,P2.3,P2.6,P2.7亮,其他灭),当用电表去测OUTA,OUTB的电压的时候,二级管会闪,但停停闪闪的....
电机也是停停,动动~~~~正转反转....郁闷
下面是程序:
/*************************************************

步进电机驱动

*************************************************/

#include <REG54.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ode unsigned char seg7code[32]={0xcc,0xbd,0xae,0x9f,0x8f,0x1f,0x2e,0x3d,
                                0x4c,0x5b,0x6a,0x79,0x78,0x71,0x62,0x53,
                0x44,0x35,0x26,0x17,0x87,0x97,0xa6,0xb5,
                0xc4,0xd3,0xe2,0xf1,0xf8,0xf9,0xea,0xdb};
/*延时程序

由Delay参数确定延迟时间

*/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Delay)

{ unsigned int i;

for(;Delay>0;Delay--)

{ for(i=0;i<124;i++)

{;}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j;
for(;;)

{
for(j=0;j<31;j++)
{
mDelay(200);
P2=seg7code[j];
}

}

}

楼主:
图打,打包上传

图太大了,大打包上传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10172123737.rar

楼主:
i二极管

为了看单片机有没正常工作,我在P2.0~P2.7接了8个二极管,不知道这个对P2.0~P2.7的信号输出有没影响

二极管是这样接的
P2.0---发光二极管--10K电阻--5V

网友A:
mDelay(200);这个多长时间?是不是不确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