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编制的底层驱动程序能否以库的形式加密

楼主(2007-08-20):
   用C语言编程时,给别人lib就能合作开发,VB开发时如何作类似的保护呢?请大家指教。

楼主:
VB咱做DLL,做不了吧。

网友A:
好像可以做成OCX控件包

网友B(2007-09-26):
VB做底层

VB做底层?开玩笑吧,好像那是MASM的活。
VB写的程序保密性还是可以的(.NET除外),不信你拿反汇编程序跟踪看,保准转晕了你。
VB可以写DLL库文件,那个叫ActiveX DLL,建议你找本VB入门的书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楼上指引

  回头查查看,有这ActiveX DLL,VB也能搞抽象分层处理问题了。

网友C:
请教楼主——VB写驱动程序怎么弄啊?给点思路

楼主:
是打算利用VBIO来驱动底层

  IO口的驱动直接调DLL,主要是想在IO函数的基础上再做一层封装,提供给上层更加方便的接口,VB是无法直接操作IO端口的。

网友D:
VB啊~~

本人就不会VB,不过知道有一个软件反汇编VB巨漂亮,我以前用它**注册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