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无法理解的一处描述

楼主(2007-08-21):
ST, TE, ce, ip, AC
Programming the Microsoft Windows Driver Model中描述:
多功能设备
如果你的设备有一个配置和多个接口,Microsoft的总线驱动程序将自动把这种设备当作一个组合的,或多功能设备。你必须为每个接口提供一个功能驱动程序,通过在INF中用接口类和子类替换厂商标识和产品标识。总线驱动程序为每个接口创建一个物理设备对象(PDO),这样,PnP管理器就可以装载独立的驱动程序。当任何一个功能驱动程序读取配置描述符时,总线驱动程序就提供一个修改后的仅描述一个接口的描述符。关于INF文件中的设备标识的各种可能形式请参考第十二章。

以上是书上的一段话,我做了些试验说明事情不是那么回事
例如我的设备有两个INTERFACE第一个INTERFACE中只有一个中断端点EP1
第二个INTERFACE 中有两个批端点,分别为EP2和EP3,按上面的意思,端点EP2,和EP3是不可用的,而我在配置的过程中获取这些端点的句柄,之后向这些端点读/写数据完全可以,是不是说上面书上的描述有问题?

我的配置代码如下:

/////////////////////////////////////////////////////////////////////////////
//UsbSelectConfiguration:    选择配置
NTSTATUS UsbSelectConfiguration( IN PUSER_DEVICE_EXTENSION dx)
{
    // 获取所有描述符
    PUSB_CONFIGURATION_DESCRIPTOR Descriptors = NULL;
    ULONG size;
    ULONG i;
    NTSTATUS status = UsbGetConfigurationDescriptors( dx, Descriptors, 0, size);
    if( !NT_SUCCESS(status))
    {
        FreeIfAllocated(Descriptors);
        return status;
    }

    USBD_INTERFACE_LIST_ENTRY ilist[3];

    //从复合的配置描述符中寻找第一个接口描述符
    PUSB_INTERFACE_DESCRIPTOR id = USBD_ParseConfigurationDescriptorEx(
        Descriptors, Descriptors,
        0, -1,    -1, -1, -1);    //均为搜索条件 -1表示无
    if( id==NULL)
    {
        FreeIfAllocated(Descriptors);
        return STATUS_NO_SUCH_DEVICE;
    }

    //用第一个接口描述符填充接口数组
    ilist[0].InterfaceDescriptor = id;
    ilist[0].Interface = NULL;        //这将指向urb->UrbSelectConfiguration.Interface

    //找到第二个接口
    id = USBD_ParseConfigurationDescriptorEx(
        Descriptors, Descriptors,
        1, -1,    -1, -1, -1);    //均为搜索条件 -1表示无
    if( id==NULL)
    {
        FreeIfAllocated(Descriptors);
        return STATUS_NO_SUCH_DEVICE;
    }
    ilist[1].InterfaceDescriptor = id;
    ilist[1].Interface=NULL;

    //表示结束
    ilist[2].InterfaceDescriptor= NULL;
    ilist[2].Interface=NULL;

    // 创建 select configuration URB
    PURB urb = USBD_CreateConfigurationRequestEx( Descriptors, ilist);

    if(urb==NULL)
        DebugPrint("urb is null");

    status = CallUSBDI( dx->NextStackDevice, urb);
    if( !NT_SUCCESS(status) || !USBD_SUCCESS( urb->UrbHeader.Status))
    {
        DebugPrint("Error Status:%x urb Status:%x",status,urb->UrbHeader.Status);
        status = STATUS_UNSUCCESSFUL;
    }
    else
    {
        dx->UsbConfigurationHandle = urb->UrbSelectConfiguration.ConfigurationHandle;
        PUSBD_INTERFACE_INFORMATION InterfaceInfo = &urb->UrbSelectConfiguration.Interface;
        DebugPrint("EndPoint Number:%d",InterfaceInfo->NumberOfPipes);

        PUSBD_PIPE_INFORMATION pi = &InterfaceInfo->Pipes[0];

        pi=&(ilist[1].Interface->Pipes[0]);
        dx->hEpBulkWrite = pi->PipeHandle;//这是我获取第二个接口中EP2的方法
        pi=&(ilist[1].Interface->Pipes[1]);
        dx->hEpBulkRead=pi->PipeHandle;//这是获取EP3的方法
    }

    FreeIfAllocated(urb);
    FreeIfAllocated(Descriptors);
    return stat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