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关于LCD OSD驱动的问题

楼主(2007-08-27):
我现在通过单片机控制驱动OSD IC(YGV629),对IC初始化后,目前检测到OSD IC输出复合同步信号,是否能说明OSD的底层驱动程序是正确的么?但现在对OSD IC输入一串画面数据,一直检测不到RGB 信号。请问哪位大虾能够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
呵呵,做的是一颗不错的IC嘛,,关注中。。

网友B:
探讨

虽然我也是做LCD驱动的,但接触面比较小哦,有兴趣的话可以探讨一下,因为我没有你说的那个IC的资料

网友C:
呵呵,估计没几个人用过,先发DataSHeet给大家看看吧

不过,这个是日产的芯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