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楼主(2007-09-17):
“USB存储类驱动程序”的上沿接口是什么?

用户软件或上层过滤驱动怎么和USB存储类驱动连接起来?

楼主:
各位大哥发发言,支持一下啊……

楼主:
高人快现身啊……

网友A:
想帮忙也帮不上,从未见过这个名词。

用户程序通过调用API跟驱动接口。而上层过滤驱动,则需要安装,安装之后自然就会插在上面。

楼主:
是啊

那现有的驱动必须给上层过滤驱动暴露一些接口,我问的就是“USB存储类驱动程序”所暴露的接口是什么?

网友B:
IFS

全称好像是可安装文件系统,你去看DDK文档去

网友A:
应该是磁盘驱动器. 你的程序访问磁盘驱动器就可以了。

网友C:
我感觉也是export给文件系统

application通过文件系统api访问。或者IOCTLs.
---
纯猜测,还没有开始搞usb。

楼主:
设备

我不是读写u盘里文件,而是对u盘设备发特殊命令。

网友C:
如果是其它驱动

驱动为application提供了IOCTLs接口。可以用这个接口发命令。

网友D:
实战deviceiocontrol

 相关链接:http://www.google.cn/search?complete=1&hl=zh-CN&inlang=zh-CN&newwindow=1&q=%E5%AE%9E%E6%88%98deviceiocontrol&suggest=2&sa=X&oi=cjkrefinements&ct=result&c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