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

楼主(2007-09-19):
无刷直流电机调速中是不是必须要用pwm波进行调试?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好像不是

PWM波可以更方便调速,更准确,但是无刷直流电机只要电压上去了,速度就上去了
倒是步进电机只能用PWM调速,因为只有pwm才能驱动步进电机(pwm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