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8900的IO模式比memory模式慢很多么?

楼主(2007-09-20):
看cirrus的文档说是几乎一样的(IO的速度是momory的99.6%),但我在使用过程中,用IO16bit模,访问

速度很慢,最快只能到1.5Mbps,主机和CS8900的时钟都是20M,访问过程中主机必须得加三个等待周期,

这是用I/O模式的问题么?多谢!

楼主:
re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没有试过.我的不快.

download时候max才300k.tftp协议.刚扫了代码下好像是memory模式的.

楼主:
memory模式与IO模式的代码是一样的

只是访问寄存器的时候有所区别,但速度只能做到这么点?从文档里完全看不出来哪里有限制……

网友B:
就是因为访问存储器的速度相差太大,所有才会慢很多才会

memory模式一个周期一个数,还可以DMA全自动运转,免去循环开销
IO模式存取一个数模式要多少个周期?

楼主:
我不知道IO多少周期

所以才来问啊,从datasheet上两种模式的读写访问时的时间参数表中没什么区别,时序图也一样,8900的技术文档上还说IO是Memory模式速度的99.6%,当时就认为它们的速度差不多才用了IO工作模式。

网友B:
suntds ,你要搞清楚一点:不是CS8900慢,而是你的处理器慢!

楼主:
xwj说的值得我考虑,不过我还是不大明白

CS8900是20M的时钟,我的处理器的时钟也是20M的,虽然不算快,但要说慢也不应该是我现在这样的症状:外理器访问8900不加等待时,工作异常,加了三个等待后,运行正常。有人说访问IO口和访问Memory的指令速度不一样,但我觉得CS8900的IO模式与Memory模式下,数据传输时处理器访问8900就跟访问片外的Memory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