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硬盘的还是Flash盘的 sector大小为啥都用512byte呢?

楼主(2007-09-25):
sector大小为啥都用512byte呢? 不管是硬盘的还是Flash盘的
若改为其他大小,driver在磁盘读写时会不会出错呢????

网友A:
这些低速设备不是按照字节存取的。

所以就有一个最小访问单位,定义为sector。一次读写一个sector。

硬盘是512,所以flash跟着也是。nand flash的目标之一就是用半导体硬盘替代机械硬盘。

随着新技术进步,磁盘容量暴增,也有sector是物理上是更大的,比如2k等等的。

网友B:
并非如此

并非如此,早期的Sector有256 byte的,现在新的大容量NAND(Big Page),一般为2K/Page,一个Page包含4个Sector,也有4K/Page的,每个Page包含8个Sector,每个Sector为512。2楼的搞错概念了。

网友A:
即sector仍然是512?

问一下,那么对2k/page的nand,最小读写单位是512还是2k?
按照我理解,如果是2k的话,那么应该是为了兼容把sector概念改了.

---
很就没有接触了.凭着**在提供一个参考.
如果误导了,对不起.

网友C:
光盘就是2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