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嵌入式数据存储的问题

楼主(2007-09-26):
  曾经用NAND FLASH 例如K9F系列.它百万次的搽写次数感觉够用。可是细算起来却有点麻烦.比如采集100组数据.,每次采集都要将数据写入flash,由于这类存储器每次要求写入1page也就是512字节,这样就需要将以写入的数据读出,然后在写入,.这样的方式也就是在设计中最忌讳的频繁使用硬盘而没缓冲的过程,但是如果将数据存才内部寄存器中。容易造成意外丢失,这个丢失的数据可多可少,不好估计,安全性没有保障,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呢.或者有什么更好的芳案可以实现呢

网友A:
考虑使用缓冲是必然的。

缓冲的大小随应用配置,由应用而决定;它由许多因素共同决定,由设计者来平衡,最终定下策略。

比如,一个数据都不能丢,哪怕牺牲性能,牺牲寿命也应该立刻写入;不那么严格的条件下,则该选择一个适当的缓冲大小。

针对一些应用,硬件也可以弥补,比如使用铁电存储器等等。
--
一己之见。

网友A:
据了解windows CE中针对这个问题,专门设计了TFAT。

只是听闻,未曾使用,不知性能。

网友B:
不要怕浪费NAND的存储空间

写完100组数据后,如果NAND的某一页没有写完,就把它空着,下次写的时候用下一个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