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 EVC 问题:

楼主(2007-10-10):
  我安装的是EVC4.0,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用标准的 SDK 时 什么都正常,当我选择 用Platform Builder 4.2定制的SDK(说明 该相应的NK.bin在板子上正常运行)时,EVC4.0就不动弹了,CPU%100运行它。请问这可能的情况是什么呀?

网友A:
交叉编译

虽然没有用过,但我这么理解
标准的sdk是基于x86平台的.所以可以在pc上门跑.
pb定制的sdk是基于你目标板平台的,编译出来的只能在目标板上跑.

理解交叉编译.

楼主:
谢谢楼上:

  问题我上goole查了下,是我没有装evc sp4
现在当我装上,现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