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载了一个helloworld的驱动程序,怎么编译啊?

楼主(2007-10-17):
我下载了一个helloworld的驱动程序,怎么编译啊?里边有几个c文件和一个makefile文件?

网友A:
可能将工程文件删除了,得自己创建一个工程,把代码加进

楼主:
不是啊

在这下的代码http://www.codeproject.com/system/driverdev.asp
上边介绍了怎么编写,但是不会编译,请指点?谢谢~!

网友A:
编译?你在什么操作系统下?用什么开发环境?

楼主:
忘了~

win2000 win2000ddk driverstudio3.1 vc6

网友A:
直接在VC6下编译。

楼主:
???

小弟不明?可以详细一点吗?

网友A:
打开VC,使用驱动程序向导生成一个工程,然后将你的代码加

然后直接在VC里面编译调试.

网友B:
用ddk的命令行环境,到驱动所在目录,直接敲make就可以编译

楼主:
不对啊

编译ddk所带的例子是到例子的目录下敲build。windows没有make啊,你说的是nmake吧?

网友C:
买本VC的书看看吧

先熟识一下平台,这步都不做,那还是算了

要不到Linux下,用GCC编译

楼主:
楼上啥意思?

跟gcc有什么关系?

网友D:
build本质就是nmake

用build,多了对source,dir的扫描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