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局域网版权验证用的什么协议啊?为什么防火墙拦不

楼主(2007-10-18):
(无正文)

网友A:
局域网内多台机用protel

所以机器都要用防火墙关掉protel防问网络功能

网友B:
装个防火墙软件,当它访问网络时禁止它即可

防火墙是有很多种的哦,

最初的防火墙可是建筑物之间的防火隔离墙,要是用这个的话当然没用啦:-)

你需要的能限制每个软件访问网路的软件防火墙,比如《天网》

楼主:
楼上两位老大都是用防火墙拦截的吗?

我怎么一直都不行呢,其它软件都可以的,就这个Protel不可以!
应该不大可能是我设置的问题,因为其它软件都可以控制。
我用的是ZoneAlarm,名头貌似还是很大的呢。

网友C(2007-12-26):
Protel 99se 简单,多输入几个sn就行了.

Protel 99 se
S/N1: Y7ZP-5QQG-ZWSF-K858
S/N2: GETJ-FCKY-36SR-W7HR
S/N3: CGFV-NJ8J-E47Z-REJN
S/N4: L647-MYT8-UMPY-ZAD6
S/N5: NG9A-JVDN-Z4SK-CTTP
S/N6: FDHT-QQAB-UF94-3LEC
S/N7: CHP5-QTJ6-5FGY-4C7W
S/N8: Z8C2-CLTA-7N7S-SA7R
S/N9: 7LA4-SG4G-L7BL-PCPV

License number: 990005336

CGFV-NJ8J-E47Z-REJN
CHP5-QTJ6-5FGY-4C7W
Y7ZP-5QQG-ZWSF-K858
Z8C2-CLTA-7N7S-SA7R
7LA4-SG4G-L7BL-PCPV
L647-MYT8-UMPY-ZAD6
NG9A-JVDN-Z4SK-CTTP
FDHT-QQAB-UF94-3LEC

License number:   990005336

1. Schematic 99 SE

   1)QQMD-YU4D-EJ6M-HTZ9
   2)4RFU-HC4K-JF27-4KB8
   3)38DX-UP84-LTC3-NFF3
   4)QVV2-5DVJ-CTBW-A7MM
   5)8C6R-9ZA4-6JC5-VDY9
   6)KHEZ-T3PH-2FE4-2NDP
   7)3VQA-MBB9-XPYV-2HCR
   8)Z5RT-2NTG-9ZRZ-J4BJ
   9)L93D-QFL8-K2DZ-3YQD
  10)45G6-75W2-GJ2C-2K53

网友D:
不知道:(

可能用的是ICMP协议吧。
一般非专业FW都只能检测TCP/UDP协议,根据五元组和连接状态过滤包。
ICMP工作在三层,没有五元组,也不需要链接,因此很多软件防火墙都不能过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