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程间通讯用什么好?

楼主(2007-10-20):
我有两个独立的exe进程,一个是单片机程序调试器,一个是硬件电路的模拟器,用什么方式通讯好?(注:OS为Windows)
1、管道或邮槽(我目前用的这个方法,命名管道)
2、IP Loop:是server监听locoalhost,client发这里(socket接口,可移植性好)
3、共享内存区(效率较高)
4、WM_COPYDA消息

网友A:
我用过第4个.

以前做lwip时候,把lwip移植到pc上测试.使用了wincap来做链路层转发给lwip.
结果发现wincap用到太多的定义和函数与lwip命名污染.所以把它们弄成2个进程来通讯.

使用了第4个方法.挺顺利挺简单.地球人都喜欢.

楼主:
老high手真快

刚把老high的一个要沉下去的好帖顶上来,回来一看,已经有人回帖了

网友B:
操作系统是什么?

如果是Unix,可以用IPC,如果是Windows,推荐Socket,也就是利用loopback环回地址通讯

楼主:
to flanker

1、OS为Windows
2、GDB的stub,ADS的RDI,很多用的是Loopbak的方式。
3、WM_COPYDA要求必须有窗口,不方便移植,我现在用的是name pi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