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怎么做才能支持30米的传输距离??

楼主(2007-12-19):
(无正文)

网友A:
用USB HUB 或者去买根远距离的专用线

楼主:
谢谢xwj的回答,但我还想把USB线放到水下呀.

   专用线就可以么???

网友B:
没有30m的专用

没有30m的专用线,USB协议指出,USB电缆不会超过5m;级连接USBHUB麻烦。
要解决这个问题有N多方法,方法这一是:你可以将USB线传来的数据先存到缓存区,再通过其它总线协议传输(eg.CAN BUS)。

楼主:
kunliu 能详细说一下么? 其它的方法是??

 谢谢!!

网友C:
利用转换模块

网友D:
建议用网络发送

网络我觉得是最好的方法啦,当然can,485等总线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