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12-22):
    大家好,我是一个初学者,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可以用什么软件在电脑中写程序,又通过什么写到单片机上,如何来测试呢?

    万分感谢

网友A:
keil uv3软件写程序,生成的HEX文件写到单片机

  见HEX文件通过烧录器写到单片机上.  示波器、万用表等工具测
也可用单片机仿真器在线调试,即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