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操作的一个问题,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08-01-14):
请知道的高手指点一下:

在一个项目中,有中文编辑功能,类似手机中的短信,在输入一段文字后,内容暂存在内存中的,如果此时我要在这些数据的中间增加内容,那么插入的数据需要将之前的数据先备份,然后再插入增加的数据,最后把备份的数据连接到插入的数据后面.

问题是这样操作,如果文件大的话,那CPU的资源就大部分花在了内存复制上了,操作的效率就太低了,我想问问初了这中操作方式外还有没有其它高效率的方式呢?

用链表指针我也想过,但是一个字就2个字节,那每个字分配2个指针那样内存也很浪费,而且操作效率也不见得就高,不知道计算机上记事本是怎么操作?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链表……经典的数据结构之一

网友B:
是啊,太大的话就用分页,用链表了

不过内存速度太快,一般都是不用考虑这个问题的

而且肯定不是一个字分配一个链表项的,这样做的话就每一点意义了,只会更慢

网友C:
不能用链表,还是用最笨的memcpy

请参考流行gui 的editbox控件源码

网友D:
貌似有一种叫“块状链表”的东东

不过还没整明白。

网友B:
太大(比如超过几十M或上G)时才考虑链表

稍微小一点就肯定是用memcpy了
毕竟内存速度还是很快的,不是足够大的数据时memcpy也是很快的事,因此链表的设置要综合考虑,每个表项的尺寸也不能太小

LZ说的"那每个字分配2个指针那样" 绝对是错的不能再错的了

其实,保护模式下的内存就是虚拟映射的链表,而且是跨介质的(跨越物理内存和硬盘文件系统)
但是编程者可以完全不用去管它

网友E:
memmove、memcpy

对内存块(文本块)操作,不是对记录(索引)操作。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今天有点忙,才上来!

根据大家的意见,我还是采用MEMCPY了,谢谢!后面有新体会再来和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F(2008-03-28):
链表

使用链表操作呀!数据结构中很经典的操作!

网友G:
re

参考下文本编辑器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