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PCI设备太多,无法分配足够的地址空间给所有的设备,怎

楼主(2008-01-15):
真郁闷啊,搞不好没法回家过年了~~~~~

我现在做的一个东西,需要在一个服务器上连接4块PCI Express接口的Quadro显卡(G80)。连接方法是这样的:服务器主板上只有2个PCI Express插槽,每个PCI Express插槽引出后分别接一个用来把PCI Express一分二的Host Card,这样就有4条PCI Express了,就可以接在4块显卡上。其中每个Host Card其实就相当于PCI-PCI Bridge这样。

但是显卡都是耗资源大户啊,每块显卡需要给它3块地址空间,大小分别是256MB、32MB和16MB。但是这个服务器主板好像只留了很少可以保留给PCI使用的地址空间,结果只能给其中3块显卡分配地址空间,其中256MB部分的地址分别是A0000000-AFFFFFFF、B0000000-BFFFFFFF、C0000000-CFFFFFFF,第4块显卡就没办法分配了,因为8、9、D、E开头的被占用了一部分,没办法找出一段连续的256MB空间分配给第4块显卡。难道SBIOS就只能在这2G的空间分配PCI地址空间吗?这个服务器是64位的,有没有可能让它给PCI设备分配64位地址到BAR呢?

另外我想问一下,像这样通过PCI-PCI Bridge连出去的PCI设备,分配地址空间时,是否先给PCI-PCI Bridge分配地址空间然后再在这个空间段内分配地址空间给所连接的PCI设备呢?

顺便再问一下,有哪些工具可以看64位的地址空间分配情况?(包括Memory DIMM)

网友A:
服务器是干什么吃的……显卡16M都是天大的容量了……

如果非要装一个来玩游戏又另当别论

网友B:
感觉LZ理解有误,显卡内的地址应该是可以分页映射的

并不是多少显存就得占用多宽的接口地址

楼主:
回楼上和楼上的楼上

显卡是G80的Quadro,每块显存1.5G,共4块。

我知道分页机制,但是每块显卡的分页大小256MB是固定了的。

网友C(2008-02-24):
楼主做视景仿真啊?

豪华的设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