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用DS3.2开发USB驱动,提交一个输入请求的URB就蓝屏了...

楼主(2008-03-11):
来自 2楼

楼主:
哈哈~~~蓝屏问题终于解决了~~~原来是DS向导生成的代码SB了...

在使用DS3.2开发USB PDIUSBD12的驱动程序时,使用DS的
向导自动生成驱动后,添加发送数据相关代码后,测试发
送数据成功。继续增加读数据相关代码,使用最简单的同步
调用,结果出现蓝屏……反复查看代码,不管是使用buffere
d模式还是direct模式,设置成异步调用并设置完成例程,
结果还是蓝屏依旧...在经过无数次的修改代码、蓝屏之后,
人都快崩溃了...看别人的驱动以及DS自带的例子中都是这样
做的呀,看来问题不在这里。找到代码中的设备构造函数
Computer00USBDevice::Computer00USBDevice,发现原来是
DS向导生成的代码SB了...

本来应该是
    // Initialize each Pipe object
    m_Endpoint1In.Initialize(m_Lower, 0x81, 16);
    m_Endpoint1Out.Initialize(m_Lower, 1, 16);
    m_Endpoint2In.Initialize(m_Lower, 0x82, 64);
    m_Endpoint2Out.Initialize(m_Lower, 2, 64);

而向导自动生成的代码在0x81和0x82前面都漏掉了0x,
变成十进制的了,我倒塌...

结果就是两个输出端点可以正常工作,而一旦对输入端点
操作时,就导致系统蓝屏了...

将代码改正过来,再测试,系统不再蓝屏,而且也可以
正常从设备读取到数据了。

另外,如果应用程序提供的缓冲区比实际返回的数据
长度少时,就会读不到数据,并且以后再使用足够长度
的缓冲区去读时也还是读不到。需要将设备停用后重新启用
才能重新读到数据。所以应用程序应该提供足够大的缓冲区
(例如端点的最大数据包长度)去读数据。

楼主:
晕...幸灾乐祸不是好大叔...

网友A:
哈哈~~~郁闷几天是最好的巩固~~~一辈子也忘不了~~~

网友B:
呵呵.

傻笑一声.快速路过

网友C:
re

我做USB都使用windriver,简单实用;
做PCI master驱动用driver works

网友D:
圈圈和我都遇到这个问题了.

看来这个问题遇到的人还不少嘛.我也是找了很久才找到的.

网友E(2008-04-17):
我没找到

我蓝屏了不下5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