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单片机在对气动机械手控制方的区别

楼主(2008-04-07):
请问对于一定速度的气动机械手为什么大多数采用PLC控制,plc和单片机在对气动机械手控制方面各自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看看PLC是怎么做的,你就知道了,

最好也了解下PLC的历史

网友A:
现成的PLC用起来,开发周期比你用单片机做快多了,

且非常可靠,

且PLC开发直接画梯形图即可,会画梯形图的工程师有多少,你想想,是一个资源啊,这些工程师多半不会写什么单片机软件,

一个行业,不会说没了就没了,PLC的寿命还会很长很长的,

虽然现在已经有人开始做"软核PLC",以前在一家机床公司呆时,他们就是用DSP做了一个软核的PLC嵌在他们的数控软件里,

不过不也是兼容了梯形图,为得是后期方便

网友B(2017-08-21):
各有利弊

单片机核心只要电路做的好
功能强大
另外直接C语言写程序
很自由的
软件就靠各位大侠的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