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说一下驱动开发的流程吗

楼主(2008-04-08):
那位能说一下驱动开发的流程吗?谢谢!

网友A:
先看书,然后装开发环境,写代码,测试,发布。

网友B:
WINCE开发主要是几部分.

内核裁减.
驱动编写.
应用程序
标准
等等..
==============
驱动是否是流接口.如串口等等.有标准的写法...COM_Open,COM_Close....
*.DEF文件...

楼主:
有那些驱动要写

谢谢楼上两位,我是菜鸟,想问一下一般有那些驱动要写呢(我只知道usb)

网友C:
WDM驱动

在www.armecos.com**中心查“驱动”关键字。

串行和并行接口驱动程序
输入设备的驱动程序:鼠标、键盘、HID
USB、PCI驱动程序
IEEE1394驱动程序
PCMCIA驱动程序
SMB客户驱动程序
WMI内核模式数据提供者
NDIS网络驱动、IrDA微端口
过滤驱动
打印机驱动程序及假脱机打印部件
显示器及视频微端口驱动
......

楼主:
谢谢楼上

谢谢楼上的热情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