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总线挂了多块插卡,用什么方式判断哪个位置有哪个卡比

楼主(2008-04-16):
最近设置了一块PCI总线扩展槽,上面准备插自己设计的几种采集板,扩展槽上的插卡想可以随便插,比如:我有1~8个槽位,可能1号槽插的是数字信号采集、2~7号槽空着,8号槽插的是数据信号输出;也有可能是1号槽插的是数字信号输出、2号槽插的是数据信号输入,3~8号槽空着。我怎么能够在驱动做到,把这些槽的信号给反应出来,哪个槽有哪个板。是通过系统的槽位信息判断呢还是自己每个插板加个编码信号好呢?

网友A:
卡上面设计一个ID号

不同类型的板子使用不同范围的ID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