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卡驱动的问题

楼主(2008-05-10):
SD卡, se, ev, ic, AN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使用YL9200开发板的时候,发现无法挂接2G的SD卡,请问是什么原因,在启动的时候有错误提示:cid : manfid : 0x4d
                    name : SD02G
                    hwrev : 0x36
                     serial : 0x069478a3
                                prod data : 3/2008
mmcblk0: mmc0:5f71 SD02G 1966080kiB
mmcblk0: <7>CRC error in data
mmcblk0: error 2 sending read/write command
end_request :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0
Buffer I/O error on device mmcblk0, logical block 0
mmcblk0: error 2 sending read/write command
end_request :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0
Buffer I/O error on device mmcblk0, logical block 0
     unable to read partition table
从上面的提示可以看出,已经识别出是2G的SD卡了,可是为什么command错误呢,我试过把SD卡重新格式化,可是问题依旧,请优龙工程师指教。
软件环境:linux-2.6.13,

网友A:
ll

把你的SD卡放到pc上看看能不能正确识别,如果能的话可能是以下几种情况之一。
1.板子设计问题,导致传输的数据出错。
2.控制器芯片的时序不是很好,而SD卡的时序要求又比较严格,导致出错。
3.SD卡的初始反应比较慢,而HOST这一侧等待的时间不够长,超时之后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