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口通信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5-23):
公司有一块挺老的用并口通信(SPP)的ICE板子,客户还在用,但是最近新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每次重新开机时,前几次Download数据的时候总是不成功,
就是Download 不完,每次不成功的地方都不一样,有时是一半多,
有时是不到一半,有时是刚开始就报不成功,然后这种情况多试几次后,
就会有一次成功了,之后就一直成功了,一切正常了,关掉ICE电源,重新打开也一切正常,所以我现在怀疑是LPT初始化的时候不太正常,而现在看来只有两个地方初始化,一就是Windows自带的Paralla Port Driver(Bios里设成了ECP),二就是我们自己写的与板子通信的LPT Driver(SPP+Nibble)

不知道哪位高手遇到过类似情况,指点小弟一下,先谢谢啦!

楼主:
并口问题

没人回答,自己顶一下先!

网友A:
同意,着重检查初始化程序

不过之前最好还是先检查下硬件,并确定是不是普遍性问题,是不是每次、每个都这样

楼主:
我检查过了

试过了,每台机子,每块板子都是如此,不过我们的机子BIOS里并口的选项都只有ECP,EPP+ECP,BPP,等方式,并没有SPP选项。但是初始时有调用Termainate,回到SPP。搞不懂了,以为是Termainate 有问题,但是从返回的数据看来,Termainate每次都是成功的。而是读写的时候不成功,但是过了刚开始那几次,后来就一直成功了,所以读写本身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对了,这个Termainate,读写,都是通过直接读写端口来实现的,难道一定要刚开始就在SPP模式,才能Terminate和读写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