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c#应用编程与驱动的问题

楼主(2008-06-13):
我手头的一个PCI板卡的驱动是用DRIVERWORKS2.5框架的。用的是DMA传输方式。用VC++直接调用没有问题。手头有一个测试的DEMO可以使用。现在客户要用C#开发环境。我想知道从VC环境换到C#,需要做哪些工作啊?谁能够指点一下?我的驱动需要改吗?如何入手?

网友A:
对c#和.net没有了解.

我所知道的, 在wince,驱动是以api形式提供的的. 比如流驱动就是文件系统api, CreateFile那些. c#能直接调用api吗?

楼主:
C#并不能直接调用WIN32 API

好像必须经过dllimport后才能调用。但是具体的如何操作,希望过来人指点。

网友B:
C# 可以调用windows API

很简单。比如:

[DllImport("setupapi.dll")]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ean
SetupDiClassGuidsFromNameA(string ClassN, ref Guid guids,
UInt32 ClassNameSize, ref UInt32 ReqSize);

更好的方法是:用c++.net __gc class 封装 unmanaged class,生成一个.net dll 供C# 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