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 builder Tchar组件打印功能

楼主(2008-06-18):
请教c++ builder Tchar组件打印功能

     在下初学c++ builder,望高手指教.

楼主:
我想打印Tchar内的曲线.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浮点型数据处理

 比如float a=1.0/3;
 a应该=0.33333;我现在只要求等于0.33只要两位小数点,这个咱弄呀?

楼主:
好冷轻噢,

楼主:
找到一个答案了

             real_force_value = force_value/100.0;
             S =FormatFloat("0.00",real_force_value);//保留二位小数。
             Label4->Caption = S;
即可

网友A(2008-09-08):
CB的问题到CSDN中去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