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有内嵌directshow吗

楼主(2008-07-15):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以高价兜售用在wince上的视频directshow范例,有必要吗,如果wince是内嵌的,就和PC机上移植运行类似的,没必要花钱

网友A:
支持dx

不过得看具体定制是否支持. 按我理解, 需要在显示驱动支持dx, 上层从而获得framebuffer地址,我想,这个是dx的基础. 而显示驱动是oem负责的. 所以得看具体定制结果是否支持.

组件方面, 和pc的dx略不同, 是direct 3d.

楼主:
主要想用于音,视频处理

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在PC机上,DX占了几百M的空间,而在WINCE能定制的占用内存没有多少,这是不是WINCE不使用DX的原因.不是用于direct 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