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Smdk2410INCoalintr.h里注册定时器2中断变量

楼主(2008-07-30):
请问在 Smdk2410INCoalintr.h里注册定时器2中断变量
(#define SYSINTR_TIMER2_PWM_H           (SYSINTR_FIRMWARE+20))

还需要在
。。。。。Smdk2410INC oalintr.inc
。。。。。Smdk2410INC oalintra.inc
里注册中断变量吗?

网友A:
新的bsp都是动态申请了

inc也是头文件, 不过是.s汇编语言使用的头文件. 用了就需要定义, 编译器会告诉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