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ARM(Win CE)产生PWM方波信号问题

楼主(2008-07-30):
我想由ARM(Win CE)产生38K的 PWM方波信号,定时器T2以及中断控制相关的寄存器设置都很简单可是,可是定时器T2的初始化程序和中断服务程序应当放在哪里(若能eboot启动后变产生方波最好),以及中断服务程序的处理?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是想在eboot中使用? 还是想在ce里面?

eboot里面使用中断会比较麻烦. 唯一迫切需求的恐怕就是usb中断了, 实现usb中断使用了比较巧妙的办法, 构造出跳转指令,(跳转指令是0xea+偏移) 替换掉向量表irq位置.

至于进去ce后, 要使用硬件, 做一个驱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