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液晶屏显示的图像不清晰

楼主(2008-08-13):
在液晶屏上单一颜色(红色,蓝色,绿色和黑色)显示正常,但图片不清晰,请问各位高手这主要是由何故造成的

网友A:
如果感觉重影一个像素,可能是某些数据位速度不够造成的

网友B:
是不是数据线太长了

网友C:
电阻

  有两个管脚之间要接电阻,通过调节管脚之间的阻值可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