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BSP修改

楼主(2008-08-13):
在BSP中的kernel/hal/cfw.c中的OEMInit函数中增加了一句调试用的语句,编译成功了。
但是download到sdram中执行,屏幕不显示但是所有的调试信息都出来了,说明执行到OEMInit了。
出问题后把调试信息屏蔽掉再次编译,也是相同的结果。
只有把项目关闭,用原来备份的BSP覆盖现在的BSP,再次编译才行。
整了快2天了,还是没有找到原因,百思不得其解。

请问各位遇到过此类问题么?

网友A:
过程正确吗?

确认最后的image是修改过的。

makeimg前看看是否是更新过的kern.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