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

楼主(2008-08-23):
(无正文)

网友A:
除以10取余,%

网友B:
可能是这样

int convert(uint dat,uchar *ptr)
{
    int valid_num=0;
    while(dat)
    {
        *ptr++=dat%10;
        dat/=10;
        valid_num++;
    }
   memset(ptr,0,sizeof(s)-valid_num) //数组没有存入数据的清0
   return valid_num;
}

convert(123456789,s);

网友B:
上面的算法不好哦

移植性差,特别是memset那一行,穿插了sizeof(s)
int convert(uint dat,uchar *ptr,int len)
{
    int valid_num=0;
    while(dat)
    {
        *ptr++=dat%10;
        dat/=10;
        valid_num++;
    }
   memset(ptr,0,len-valid_num) //数组没有存入数据的清0
   return valid_num;
}

convert(123456789,s,sizeo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