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B4.2(wince4.2)中,找不到CATALOG文件夹,如何添加驱动啊

楼主(2008-08-25):
请问 我用的是PB4.2开发环境(wince4.2),现在找不到CATALOG文件夹,如何添加驱动啊

网友A:
搜索*.cec文件找目录

或者在publiccommoncatalog.   菜单file下面有个catalog文件管理器, 可以增加自定义的cec文件。

到了6.0, cec已经被xml替代。

上面说的这些都是把一个东西加到图形化工具的办法。 其实这个是可选的,非必要的。

网友B:
不知道在4.2中怎么增加驱动啊

我也遇到了这个困难,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