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启动eboot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8-09-08):
买了一块AT91SAM9261的开发板,参照开发板自己做了一块AT91SAM9261的实验板,实验板的核心部分与开发板的核心板是一样的。运行Wince操作系统,eboot装载在dataflash中,image下载到nandflash,使用的Eboot和image都是买来的开发板给的eboot和image。
启动后从超级终端显示如下信息:

RomBOOT
>
INFO : Low Level Init : OK
Dataflash init OK
Starting eboot ...
Master Clock is     Hz

曾经想过是不是时钟的问题,但是自己写了个小程序测试时钟,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我换了Linux试试,发现Linux可以正常地跑起来,这就说明电路板的
电源、时钟、复位、SDRAM、dataflash、nandflash、dm9000、串口、USB口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WinCE启动Eboot涉及到的并没有超过这个范围,所以,想不到是哪里出问题了,请各位大人帮帮忙!!

网友A:
所以要调试啊

空想不出来。 猜测几个: dram参数配置问题, 堆栈配置问题,

网友B:
后备电池

楼主,是你板子的32.768KHZ有问题,后备电池没电了,注意没电跟没有后备电池完全不一样
要么你把程序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