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玩玩驱动了

楼主(2008-09-30):
Windows下有没有什么免费的驱动开发工具(不要D版)?

计划按照自己定义的USB协议来实现PC上模拟的串口,也算是versaloon下一步要实现的功能。目前在评估中。。。

网友A:
用DDK开发Windows驱动吧,

    可以在微软网站免费下载,IFS是收费的(听说最近也免费了?)。

    为什么要自己实现USB转串口呢?USB通信类已经抽象了串口操作接口,你在单片机上按照要求写出对应应答即可,非常方便。建议还是写固件吧,多方便啊!

    如果不怕麻烦非要自己写一遍,那就先写个虚拟串口驱动,再调用USB驱动即可。在注册表里加入设备名和符号链接就能在应用程序里看到这个串口,注意:访问COM10以上串口时要用.COMn,内核是??或者DosDevices。USB主机驱动其实就是填写URB啦,发给USB总线驱动就OK,同步的、中断的、批量的,随便你写啦。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楼主:
谢谢

我只是想先确定工具,需要是免费无版权问题的开发环境(Windows下,Linux下能搞定的)
看过一些Linux下的USB驱动代码,应该还是比较简单的

如果使用CDC的话,还需要写什么驱动呢?
所以当然是自己定义协议咯
目前想知道的就是怎么注册一个COM口

网友B(2008-12-18):
EVC4.0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