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e或linux最低运行内存 要多少?

楼主(2008-10-14):
请问wince或linux最低运行内存 要多少?

网友A:
wince

如果使用sdram的话, 都不贵的,开发板都是2片32M×16bit=64M的。 我想,价格未必和容量成正比的。 要买1M的SDRAM说不定还死贵。

wince的最低内存, 我设想一下, 如果把image都放在nor, 这样对内存需求会小, image不需要copy到ram执行。但是nor是死贵的。

如果不用nor, 那么内存主要消耗之一发生在image占用。 image的大小,因为wince可以高度定制, 几百k的tiny kernel的image的都可以,如果不要图形桌面,内存会很小很小...

太具体数字我不知道了,而且你说的不准确, 二者都是可以剪裁和定制的系统。

网友B(2008-12-22):
32不行吗

网友C:
wince 一般在32M左右(带net库和sql库)

网友A:
他问的是最低。

这是个极限值, 最低我感觉是几百k到几M.

网友A:
一般情况32m够,64m稍好,跑大应用128m理想

net大概5m,完整中文字库大概1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