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驱动

楼主(2008-10-23):
  各位好!
   我在编写LINUX的驱动程序。在编译后出现的错误,它说我的寄存器的赋值有问题,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在LINUX驱动中不能对寄存器直接赋值吗?
  谢谢回答!

网友A:
怪事啊,呵呵

关于wince的贴在linux版本, 关于linux的贴这里。 呵呵。

既然是编译错误, 就解决具体的编译的错误, 因为编译器不会知道你正在对寄存器赋值的。可以直接赋值的, 你不妨把代码和错误贴出来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