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位数码管的驱动问题

楼主(2008-10-27):
有哪位知道四位七段数码管的驱动方式,就是那种做电子表的四位七段数码管,中间有两个点怎么点亮,阴极和阳极在哪里,请看图,阴极和阳极好像都在第三脚,那怎么能亮呢,我用动态扫描方式

楼主:
补充一下,DP5和DP6

网友A:
给那个电子发烧友的符号盖住了

网友B:
自己去测量实物!

楼主:
多谢,测量过了

已经测量过了,跟上面的是一样的,只是那个DP5,DP6找不到引脚,我看到过别人有做好的东西,时钟点是可以亮的,我想这应该是标准化的器件,我的也是12引脚,有哪位用过这种数码管的可以点拨下么,多谢了

网友C:
四位数码管的驱动问题

那二个秒点,是另外加的,单独扫
cym_anhui@163.com

网友D(2008-12-18):
是单独驱动